L4S5MG/GX,CPU没有PG 复位电压

楼主(2009-05-27):
L4S5MG/GX CPU主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有波形,北桥供电正常,其他复位正常,点复位开关复位灯正常,电源管理芯片RT9237第27脚有1.45VPG电压,就CPU没有PG ,复位,只有0.3V的电压, 量CPUPG接一个560电阻 电阻另外一端有1.75V ,就是不过来,用镊子短接过来有1.75V 再量复位也有1.75V,但这样装上CPU不跑码,请版主看看该怎么修是先修PG还是先修复位,谢谢

网友:
pg说明:ATX电源第八脚发出PG信号应该通过一个或几个门电路然后分成2路(这时还是PG信号),其中一路送给CPU,另一路送给南桥,由南桥转化成复位信号去复位主板上的AGP,PCI,IDE,北桥,有时还可能给I/O,当北桥复位后发出复位信号给CPU,CPU复位完成以后,发出寻址选中BIOS,这就是PG信号转化成复位信号的全过程,可以说PG信号是整个主板复位信号的源头,我也是初学主板维修,看了老孙写的书之后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看法请及时更正。(更正一下,有的主板电源IC也需要PG信号吧,比如书中介绍的有些电源IC就有PG信号引脚  自己看看

网友(2009-10-25):
讲解得不错,对我们新手太有用了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PG信号都是由灰线发也的啊,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2010-03-12):
北桥没有供电,也会无复位电压的,还有内存供电IC RT9173B会发烫。换了内存供电管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