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20c 喇叭无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27):
compaq n620c,起先说装不进系统。Ghost第一步可以正常复制,重启后就各种状况了,蓝屏、报错、或者干脆提示not found system。后来发现是硬盘接口的问题。接口搞好后,系统装进去了,但是发现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系统里面开着千千静听,操起示波器,从声卡功放一路往喇叭查。晕了,喇叭接口都有波形了。量喇叭没有开路,换个喇叭也是一样。想起以前一位同事修过类似故障,就打他电话,同事在电话里说还是切换有问题。好,那就查切换。

如图,耳机和喇叭的切换部分由耳机接口Jack1、Q20和Q21组成,正常情况下,当耳机未插入时,接口的第6PIN是与地接触的,当插入耳机时,第6PIN被推开,HPSENSE电平会随之改变,通知声卡现在停掉喇叭的输出,改为输出给耳麦,但是我这里没有变化。往前量Q20的G极也是一样,可能有问题的就是几个电阻和耳机接口,因为接口可能性较大,换掉接口再说,换掉接口后喇叭正常了。至于为什么有驱动波形到喇叭了,喇叭仍然没声音, 我说不清,音频这一块学问很多。可能下面的结构有点关系:620C的耳机不是从声卡输出的,也是从功放输出的。如下图。

网友:
无边,你买示波器了啊~~

网友:
我本来就有个老Tek。屏幕在中间的那种。本来搞出了点毛病,准备退休了。小弟捣腾了几下,又能用一用了。没钱买好的,先凑和着吧。

网友:
哎,我的数字波波用的很安逸啊。。。。。。

网友:
黑马最近可好?大马端午节放假吗?

网友:
黑马那边的生活水平如何有国内好吗???

网友:
据黑马报道,生活基本良好,也没有被别人骑,如不出意外,很快就要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