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照(Maxview)17纯平屡损预视放LM1269和视放LM2469

楼主(2009-05-27):
求助:普照(Maxview)17纯平屡损预视放LM1269和视放LM2469

    该机为湖南普照显示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电源为TL3842,扫描为TDA4856,场输出TDA8172,预视放LM1269,视放LM2469。

    故障现象:开机后黑屏,按一下电源开关后,绿色指示灯亮,但再按电源开关后却执行消磁动作,不能关机。

    测得I2C总线SCA SDL引脚电压为0.7V,断开预视放LM1269的11、12脚(为I2C总线SCA SDL引脚)后,I2C总线SCA SDL引脚电压变为正常的5V,说明LM1269损坏,更换LM1269后有高压产生,但仍黑屏,进一步检查发现视放LM2469也损坏,其3、6脚对地5脚击穿,更换LM2469后显示器恢复正常显示。

    但使用3天后,LM1269和LM2469又损坏,LM1269损坏现象与第一次相同,LM2469这次是2、3、6脚对地5脚击穿。

    在维修中曾遇到过预视放或视放单独损坏的情况,同时损坏还没遇到,同时损坏更换后再次损坏的情况从未遇到,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再补充一下,显示器型号为MH-778

网友:
把LM2469外面的六个IN4148都换掉看

网友:
不知你这机器按键板是不是在机壳上的,像前面说再按开关会消磁不能关的,一般是按钮开关漏电损坏,也会造成MCU不正常

网友:
多谢3、4楼,

   LM2469外面只有3个二极管,用万用表和晶体管耐压测试仪检测正常,再说既是这些二极管有问题,应该只损坏LM2469视放电路,不解的是为什么LM1269和LM2469同时损坏?

   按键开关并没有漏电损坏,按电源开关执行消磁动作,是因为LM1269LM1269的11、12脚(为I2C线SCA SDL引脚)内电路损坏,导致总线电容由正常的5V变为0.7V所致,更换LM1269后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不解的是,LM1269和LM2469为什么同时损坏,而且LM1269损坏的却是11、12脚 I2C总线SCA SDL引脚,按说这两个引脚电压很低,平时遇到的故障既是LM1269损坏,其损坏表现也不是这两个引脚的内电路损坏。

网友:
1.供电电压突然增高
2.视放板接地不良
3.高压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