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怪问题

楼主(2009-05-27):
小弟有一块精英649-M3的主板 有时可以点亮 有时点不亮 但各组供电正常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不跑马啊 看看U座跟BIOS 大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  不跑马  它每天都会有这么一两次点不亮
只要点亮了玩什么都正常

网友:
我现在快疯了
查了好多东西  不知道要怎么办

网友:
原来是时间不保存  找了一块 一样的板子把时钟总频晶振换了一下现在时间保存了
就是每天有这么一两次点不亮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2009-07-27):
谐振电容考虑换掉。

网友:
你重新换个晶振 要不就吹下南桥咯!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多好

网友(2010-04-04):
CPU座子有问题,点不亮事。你帮CPU压住试下,我修了好多快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