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问题

楼主(2009-05-27):
优派LCD Q7B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白屏,再按下开关正常显示。电源板该换的东西都换过了,只有两个变压器没换。故障已旧。
求各位师傅帮帮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急!!1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问题才深厚了!!

网友:
高压板电路  场管坏了

网友:
我也换过了,故障已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它可以开机,按一次开关是白屏的,重复按一次开关就能显示正常。

网友:
高压板的控制电路坏了.出现了没开机高压板自动工作.

网友:
如果一接电源高压就亮,那高板板很容易坏的,它一直工作在全电压状态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到高压电路中间的那个P型MOS关击穿了

网友:
把到液晶板的线排重装一下,原来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