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的533!跑60!

楼主(2009-05-27):
北桥加焊过!其他复位时钟PG信号都正常!怀疑是AGP槽子问题,或者北桥问题!因为用AGP测试卡,发现好多灯不亮可能北桥虚焊了,但是AGP槽子接触不好。用酒精刷过,没反应!上不上显卡都是跑60!头大了!

网友:
先跑C1-08-60
内存那边的地址数据线对地阻值有3个地方只有60,一个通过排阻到北桥,其它两个直接到北桥!是不是北桥虚焊或者北桥直接挂了!

对了CPU的时钟只有0.36V正常应该在045V左右,时钟芯片结果两个43X的电阻连到CPU时钟,43X一端有0.53V另一段就是0.36V。请问电阻标识上的X是什么意思,看到不少主板上都有这个的!

网友:
刷下BIOS试试,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