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天下奔驰P5-865PE(已经解决,可以借鉴)

楼主(2009-05-27):
奔驰P5-865PE的板子,上假负载测试,CPU各电压正常,内存供电2.0V,总线3.3V,参考1.0V,时钟正常,测供电管D 3.3V,G.3.9V,S输出2.0V,测S极二极体值只有26,没发现内存槽有异常。个人感觉阻值低
但是上CPU后输出端电压就为2.4V
同是现象有,上假负载 供电的1117管发烫很厉害,上CPU发现1117管不怎么发烫!
内存是由两端供电分别是1117,和3055MOS管!
参考两个帖子
http://sh.chinafix.com.cn/viewth ... =%D0%C2%CC%EC%CF%C2
和
http://sh.chinafix.com.cn/viewth ... ;highlight=P5-865PE
具体改天再弄!就是不明白难道MOS管供电不正常会造成1117发烫?但是很肯定的就是1117对地输出有200的体值,是不是真想版主说的网卡或者南桥坏了。
今天没上硬盘俄罗斯争端卡跑E9!
cpu

网友:
今天回档了!我上午刚刚已经解决了问题了,怎么搞的没人回复的!我自己都回复了!
换了直接给内存供电的MOS,1117不发烫,俄罗斯诊断卡在没硬盘的情况下,从00一直跑,最后又跑回00,等下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同样型号,同样牌子,同样问题的板子,可借鉴我的帖子!

网友:
连接打不开

网友:
可能换服务器了!今天好像回档了!你可以搜索新天下和P5-865PE这两个,分别是两个帖子!都是一样的牌子已个型号的!

网友:
MOS管供电
这还叫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