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黑屏

楼主(2009-05-27):
华硕笔记本,具体型号不记得,INTEL芯片组,开机使用正常,也可正常关机,但重启会黑屏,无论在系统里,还是在DOS里都是这样,黑屏时电流会掉一点点,大概1A多一点点,求解。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3Vpcu

网友:
楼主能不泡泡诊断卡啊,我修过独显的重启不过显卡的。更换OK。你的是独显啊还是集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早上我插卡跑02就不动了。但02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接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显示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