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条路呀!看是显存故障还是GPU。有图

楼主(2009-05-28):
看看这个是显卡芯片还是显存引起花屏,有图片,HP COMPAQ  NC6000笔记本,显卡是ATI9600 32M  共有两片显存!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我感觉先做显存

网友:
8成是芯片花

网友:
90%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烤显存 再烤显卡

网友:
先吹一吹显存,,

网友:
DBM的有铅板 不过就上 2 3分钟的事情

网友:
90%是显卡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比2楼更很幽默,楼主问是显存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先吹一吹显存

网友:
不是应该先上一下测试图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从先易后难角度来衡量也应该是芯片

网友:
先吹显存芯片,

网友:
做天修了一个T23的,现象一样,换了一个显卡好了

网友:
还是做显卡吧我以前做过,先是做的显存。好了一会就不行了。最后还是做了显卡才好的。到现在还么有返回来已经有三个月了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显存问题,换个显存就好了。

网友:
可以先把那两个显存做做啊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先压显卡,不好再压显存。很快就排除出来了

网友:
先给显存重值珠,做了不行又做显卡。这样更彻底。

网友:
我以前有个这个9600的卡,也是问题一模一样,刚开始还只是花屏,放了一段时间过后,就点都点都点不亮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重做显卡就 OK了

网友:
加焊一下 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芯片 因为显卡经常发热

网友:
老兄  显存的问题

网友:
芯片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先吹吹

网友:
这种问题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一下就最好了,不过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感觉你这样问不出会么来,引起花屏的原因不是只有GPU和显存,你也没说明你做了哪些测试,只拿个照片谁能准确判断问题在哪?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加焊了显存故障依旧,等待晚上做显卡的结果,

网友:
显存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先加焊显存。后干显卡。 其实修好反修率都很高

网友:
LZ我们又不是外星人 看2张图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哈哈到底听谁的呀,谁能具体分析一下呀

网友:
这种应该是GPU的关系大点。

网友:
你可以下个MATS测下显存是不好的,这样把握性大,

网友:
我不知道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我遇到的一块七彩虹GF9600的显卡128M的,也是花屏,比你的花的少微轻一点,我先加焊了一下GPU插上还是老样子,之后,我就对GPU和显存一起又加了一遍,居然好了。你试试吧,不是显存,就是GPU了

网友:
这样的花屏,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有可能要更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