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优派液晶的怪问题。

楼主(2009-05-28):
一台优派液晶显示器,,19寸正屏的。问题是,开机三到四小时后就只是半边屏显示,正常了,右半边正常,左半边全是坚要花的,右半边还有XP桌面里,我拆机子,重新清理了接口
也换过了电源板上的电容,还有驱动板上的电容。我本人估计,是MCU热稳定性不良了,或者是屏上的屏显IC不良了。有修过的大哥们帮下我。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修过一台优派19的,故障时下半部黑屏,结果是列排线接口氧化了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