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麻烦各位,指点一二
会员15436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5-28):
小弟是搞集成的,前几天从客户处拿来一个D610,现象是偶尔的白屏,并且电源板有虚焊现象.
因为小弟有点经验,初步判断可能是屏线有问题,二话不说,回来后直接拆,TAOBAO买了屏线,换!
然后继续拆,发现主板上连接电源板的接口有虚焊现象,用烙铁补了几下,OK,以为就可以全不故障消除了,
可是没想到啊,全部装回后发现,故障依旧,只是电源板的现象好了.外接CRT也正常,找不到毛病了,偶尔也黑屏,但是灯管依然亮.看了两天论坛多数都说白屏是显卡上有个3.3V的保险问题.可是小弟也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啊,只有求助各位了,给个指点发方向也行.多谢了先

会员15436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麻烦给看看吧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说的那个3.3V保险在主板的屏线接口附近,要是坏了就没有屏显信号了,白屏我觉得是屏线或显卡信号那部分的事,(呵呵!市委书记还干这活?书记都是---有活秘书干,没活干秘书。

网友:
路过,,,,学习!!!!

无边思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