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9550 花屏测试结果

楼主(2009-05-28):
花得很厉害基本上看不清 电压正常A和B通道地址线也正常GPU加焊了没效果是不是GPU挂了

网友:
换显存无果,GPU就哦了

网友:
哥们  是 R3 软件的问题.   你换一个..  绝对结果不一样..
  我最开始 也是这样的   换了 显存还不行. 结果 换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康小米提醒的不错,楼主你可以用一下R31.14的版本测试一下再看结果

网友:
这个结果对应的显存位置在后面,从下往上,从左玩右,对应的位置是1,3两个显存,显替换,不行的话就看BGA有没有破损

网友:
这个结果对应的显存位置在后面,从下往上,从左玩右,对应的位置是1,3两个显存,显替换,不行的话就看BGA有没有破损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续位报错的 。恐怕不就一两颗显存的问题哦
后面还有省略号哦 !

网友:
哈哈 康小米提醒的不错,楼主你可以用一下R31.14的版本测试一下再看结果
引用 网友B:

新诚
传一个 R3 1.14的版本呀

网友:
我不认为  软件问题  徒劳
gpu 坏的  可不少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公共线路上出现问题才会出现连续出错的
细心检查啊哈哈

网友:
几天没弄这卡了!今天把8个显存全拆了换上还是连续位报错没什么用,看来是GPU挂了,软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
那换一个GPU呀
我等结果呢

网友:
测试出来是不是FAIL是有问题,PASS是通过啊??

我测试了好几块显卡,,全是FAIL,,是不是主板不支持,还是软件太老了。1。10的版本

网友:
测试出来是不是FAIL是有问题,PASS是通过啊??

我测试了好几块显卡,,全是FAIL,,是不是主板不支持,还是软件太老了。1。10的版本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请开新贴讨论。

什么卡?在什么环境下测试的?

网友(2009-07-12):
测试资料的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
小第也有五  六块和你这块故障一样

网友:
测试软件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人工测试这关没过!

对测试工具的不足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
A、B通道同时出错要在测试记录中的结果中分析。然后用人工测试。测试软件工具只给一个参考结果,与实际上的原因有时偏差极大。

是不可以从结果直接确定是不是GPU问题的。

A或B通道上有数据传输错。也可能A、B通道同时有错。

网友:
我感觉我现在修卡越来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