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UL8主板设置CMOS后不启动

楼主(2009-05-28):
每次清除CMOS后都能正常启动,设置CMOS后就跑CF,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跑情况。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教各位老师
昨天我发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是不是删了

网友:
谢谢,仔细看了一下,是桥到CPU座的一根线断了,接上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