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的硒鼓加了粉过后异常

楼主(2009-05-28):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HP1010的硒鼓加了粉过后,打印出来纸上面有一条一条的暗痕,请问高手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出个样张上来 看看

网友:
横向还是纵向?把样张传上来

网友:
我是新手,有哪几种异常

网友:
有几种情况:
1:硒鼓有问题
2:碳粉质量问题
3:漏粉

网友:
楼主是费粉没有清吧

网友:
出张样张来看看,不然很难说出问题!!

网友:
废粉满了,清了应该好

网友:
哥们你看看是不是粉加错啦,哈哈

网友:
应该是磁滚上的粉 没有清掉吧~!~!

网友:
现在没人加HP1010了!换硒鼓,代用80。
你自己错:分都要10。
收上150很容易。你哪硒鼓怕也是代用的,一定是加过几会分了!放弃吧

网友(2009-07-07):
:)废粉满了:)

网友:
检查刮板!

网友:
清理一下充电棍

网友:
看鼓芯 刮板 磁棒 清洁棒 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之后我把费粉清完后,把滚筒用水洗,吹干后安上去就对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2009-08-13):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硒鼓加过好几次了,今天是第四次,全面三次都是我加的,废粉仓清理得非常干净,用高压气枪冲过。
鼓芯看起来也很好,表面没有什么痕迹。

但是打印出来就有规律性的条纹,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距离是鼓的故障,但按原理是充电辊的过.

网友:
充电辊 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充电辊 我也认为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棍问题

网友:
高深的东东。。。。
LZ  问题解决没?

网友:
充电轨安装不到位,注意一下那个小弹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硒鼓有没有配件没有安装,比如,那个拉伸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