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OMS电池怎么更换

楼主(2009-05-28):
笔记本CMOS电池,怎么焊上连接线。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要看CMOS电池和主板采用何种联接方式而定,电池与主板的联接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1,通过接插件相联,2 通过电池座相联, 3, 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网友:
直接买带焊片的电池

网友:
一般接口一样就可以的 没有相同接口 直接焊在板子上也行,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