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片屏,开机正常,用十来分钟就变白了

楼主(2009-05-28):
屏的型号是td170wgca1-a1,已经确定是屏的故障(用通用板带换过),屏上的ic型号是nt7168fg,从废屏上拆了一个换上,结果是显示宽的竖条,开始怀疑焊接质量问题,于是把原芯片和拆机芯片又换了一遍,结果还是老样子用原机的可以正常显示,拆机的还是花屏,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ic的问题

网友:
看你的原因,我想应该是IC问题,应该是原版IC内部升温短路,拆机版型号不对,控制不到!~

网友:
新换上的IC可能与你原板上的IC后辍不一样吧

网友:
原机型号是NT7168FG-00010
               0505-KS
               MK9R0
拆机型号是NT7168FG-00010
               0452-KS
               MK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