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通电问题

楼主(2009-05-28):
一DELL  PP17L笔记本,开机不通电,如果适配器接上电源,指示灯亮。把适配器接上笔记本,适配器指示灯就灭了。只要是适配器接上笔记本,指示灯就是不亮,适配器也换过试了,还是不行,请问这这是怎么回事~我用万用表测适配器,不管是安不安在笔记本上,都是电压很小。只有0。几V

网友:
我测的电源接口三个8脚芯片4392 T66A是不是有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123脚和567脚各是连接在一起的,4和8脚是独立的,
不过123连在一起和独立4脚是完全导通的,456和独立8脚是完全导通的,123和4与456和8阴值在400左右

请问这个8脚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呢?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
求助中,,,,谁能帮帮我

网友:
很明显啊,有短路的地方
你用稳压电源看看,就 知道了

网友:
我不知道哪里问题啊~~~

网友:
量电源部分的对地阻值,看看是那个元件短路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2025-01-14):
公共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