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学习大纲

楼主(2009-05-28):
找来一个大纲,值得板卡维修初学者一看的!!!

《主板电路原理及芯片级维修技术》课程自学考试大纲
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课程编号:8793
使用教材:《主板电路原理及芯片级维修技术》科学出版社 主编 张军 2006年版
        本大纲供计算机硬件技术专业《主板电路原理及芯片级维修技术》课程使用,本课程理论课程考试部分内容学分为3学分。

第1章 主板概述
一、了解主板的结构A
二、了解主板中主要元器件B
三、掌握主板电路组成C
四、重点掌握主板上各种芯片的主要作用D

第2章 主板维修常用工具及常用元器件识别与检测
一、了解电路基础A
二、重点掌握主板常用维修工具C
三、掌握主板中主要元器件B

第3章 主板维修方法
一、了解主板的故障分类A
二、了解主板故障产生原因B
三、掌握查找损坏的芯片C
四、掌握主板故障常用维修方法D

第4章 主板总线插槽及测试点
一、了解AGP总线、PCI总线、PCI-E总线A
二、掌握PCI总线插槽故障测试点C
三、重点掌握ATX电源各针脚输出电压D

第5章 主板接口电路故障检修
一、掌握键盘、鼠标接口电路中易坏元器件C
二、了解串口管理芯片的供电A
三、掌握主板串口. 并口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B
四、重点掌握键盘、鼠标接口电路故障检修流程D
五、重点掌握USB接口电路故障检修流程D
六、掌握主板BIOS芯片C

第6章 主板CMOS电路故障检修
一、掌握CMOS电路组成B
二、了解实时时钟电路A
三、重点掌握如何测试CMOS电路中三端稳压器1117的好坏C
第7章 主板开机电路故障检修
一、了解主板开机电路的主要任务A
二、主板开机电路的组成B
三、掌握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原理B
四、重点掌握造成开机电路故障的原因D
五、掌握主板开机电路易坏元器件C
六、了解主板开机电路的工作条件B

第8章 主板供电电路故障检修
一、了解主板CPU供电电路的组成A
二、掌握现在主板采用的供电电路设计B
三、掌握CPU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C
四、重点掌握CPU供电电路故障的主要原因D
五、了解内存供电电路的组成和功能A
六、掌握内存供电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C

第9章 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修
一、掌握主板时钟电路的作用B
二、了解时钟发生器芯片的作用A
三、了解时钟发生器芯片的工作条件B
四、掌握内存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C
五、重点掌握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修流程D

第10章 主板复位电路故障检修
一、了解主板复位电路组成A
二、掌握主板复位电路工作原理C
三、掌握主板复位电路中的易坏元器件B
四、掌握造成主板复位电路故障的原因C
五、掌握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C
六、重点掌握主板复位电路故障检修流程D

主板电路原理及芯片级维修技术课程自学考试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题
1.下面属于主板复位电路的元器件有
A.复位开关        B.BIOS芯片       C.I/O芯片       D.南桥芯片
二.多项选题
1.造成复位电路故障的原因是
A.复位开关(RESET开关)           B.无时钟信号
C.南桥或北桥损坏                   D.复位芯片损坏
E.滤波电容损坏
三.填空题
1.主板复位的主要目的是
四.名词解释
1.PCI-E
五.简答题
1.主板各个设备和模块的复位信号来源?
六.分析题
1.分析主板时钟电路的检修步骤。

说明:程度要求:了解、掌握和重点掌握在大纲中所占比例为3:4:3
预计难度要求:A为较易、B为中等难度、C为较难、D为难度很大,在大纲中所占比例2:3:3:2
在命题中,程度要求和预计难度要求的所占比例同大纲要求。

网友(2009-08-04):
多谢张老提供这么好的资料给我们!

网友:
请问张老这个是不是一本书?还是……?

网友:
看来 要背的东西还很多啊 哎 真难啊

网友:
我发个我们实地的培训教学大纲吧。
主板维修教学大纲--实地培训
一、          电路基础
二、          维修工具使用
三、          主板各部件认识、架构
四、          主板、芯片电路图查阅
五、          主板信号、时序
六、          主板故障定义、分类
七、          主板维修作业顺序
八、          不通电的检修
九、          点不亮的检修
十、          接口电路检修
十一、        其他故障检修
十二、        部分新款主板维修
十三、        显卡的检修

一 电路基础
需对以下元器件的基本作用,电路原理熟练掌握:
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稳压器,运算放大器,门电路

二 维修工具使用
需对以下工具使用熟练掌握:
万用表,假负载,诊断卡,烙铁,风枪,BGA返修台,植株

三 主板各部件认识、架构
认识主板的各插槽,芯片,接口,设备的安装
了解各部件的关系—主板架构,跑线
四 主板、芯片电路图查阅
熟练使用主板电路图,点位图,芯片手册
五 主板信号、时序
掌握主板基本信号,工作原理和时序
六 主板故障定义、分类
主机排除其他设备问题后,可以确定为主板有故障,总体可以分为如下三大类:不通电(不上电,不开机)、点不亮、其他功能性故障
七 主板维修作业顺序
询问目测故障还原检测是否短路CMOS放电按照主板分类故障检修
八 不通电的检修
        不通电检修五大要点:待机电压,跳帽(RTCRST#),晶振(32.768KHz),RSMRST#,触发电路
        上电保护—区别主板保护和电源保护
        注意NV芯片组上电特殊性—25MHz)
        特殊电路导致不通电:双路供电串路,K7烧不死功能,AGP防误插,INTEL原装主板,IT8282M,
九 点不亮的检修
四大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桥(总线)供电,CPU供电
时钟电路时钟芯片供电,14.318MHz,开启信号
复位电路供电,时钟,VRMPWRGD,ATXPWRGD---->LTRST#(PCIRST#)
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拆除周边设备,替换IO
不过内存内存3个供电,时钟,SMBUS,AD线,BIOS,北桥
不认显卡显卡4个供电,时钟,复位,AD线,BIOS,桥
其他代码参照代码表,熟记学习资料中经验总结
十 接口电路检修
熟练掌握键盘鼠标口、串并口、集成显卡、声卡、网卡、IDE口、FDD
检修
十一 其他故障检修
死机,蓝屏重启,进 系统慢等特殊故障检修方向
十三 显卡的检修
显卡点不亮,花屏,死机黑屏等检修要点,掌握显存测试软件使用

网友:
听说 主板维修实用技术这一本书也不错不知道哪个更好?

网友:
怎么不可以下载的,$$$一本

网友:
有没有好的料,发一些我们下载

网友:
需要一些新手资料,来充实菜鸟的大脑。希望斑竹能多提供一点。

网友:
看起来是一本很好的书,有空得去书店逛逛.

网友:
书店里好像找不到这本书呢,呵呵

网友:
书店里找不到啊,

网友:
请问,这本书能从哪里买到呢

网友(2009-10-11):
搜遍网络都没有找到这本书的下载,倒是找到《电子元器件检测与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光盘下载,电驴下载地址:鐢靛瓙鍏冨櫒浠舵娴嬩笌缁翠慨浠庡叆闂ㄥ埌绮鹃.mdf (1.4 GB)

网友(2015-01-22):
多少钱一本啊

网友:
张先生:有这方面的书籍吗DF的?

网友:
这本书有点老了,只要去大点的书店,这些科技书都可以买到的。网上的商城也可以买到些较新的书。

网友:
发这个上来干什么?

网友(2015-04-06):
学习了,知道基础知识应该学些什么。

网友:
不知道哪里能下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