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SP0802)硬盘故障

楼主(2009-05-28):
朋友的硬盘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启动,并有读盘的滴滴声音,于时,清洁电路板后,开机,在BIOS中可以认到,但没法进入系统(做从盘),并有读盘的滴滴声音,于是将本盘的跳线接到SLAVE,开机可以入到系统,本盘显示一个没法格式的盘,但容量只显示31G, (奇怪,没了一半多的容量),在XP自有的工具下没法格式!
用PM等,也没法格式,用MHDD扫过好多坏区,时间太长,没耐性扫完,用HDTUNE扫发现坏道不少!
请问各位DX,这个硬盘是什么问题,能救吗?
主要是上面的资料还是比较重要,想要回,难吗?

网友:
差不多报废了  你可以DOS工具里用硬盘 再生器 扫描修复 看看  如不行就只有找修硬盘的看看  三星硬盘好垃圾  我有一块本来好好的 死机了按机箱上重启键 80G的硬盘就这样拜拜了

网友:
三星硬盘确实不咱地^-^

网友:
三星手机还行

网友:
这种盘好象有跳线设置容量的吧,

网友:
三星盘确实不杂的,以前就坏了一个三星,换成这个(资料也是全没),朋友的机是品牌机来,现在一样的情况,哎,

网友:
跳线 可以跳成32G

网友(2009-09-13):
我修好了一块,不过只剩31G了,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