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主板测试卡跑26无显示

楼主(2009-05-28):
一块技嘉845gv主板加电跑到26不亮加焊北桥,换1.5v供电管不行,刷bios还是不行,没思路了,望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呵呵!26不亮!是没认到显卡!你的显卡是集成的吗?

网友:
应该是独立的吧。。要不换什么1.5V。。换了这么多了。。把AGP槽也换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跑26停住,帧信号灯都不闪,结果更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没agp插槽

网友:
845GV是集显,我这有块8IRML  Phoenix的BIOS但是带AGP插槽,你上内存假负载测一下地址线看看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量下PCI的阻值,是集成网卡的话摘下试试

网友:
还是先打值!红绿蓝 行场  再就是BIOS  北桥了!

网友:
用pci的显卡能不能显示  不能的话南桥的机会就比较大了哦 行的话 一般不关南桥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