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不过显卡

楼主(2009-05-28):
一台IBM R50本来没读CPU的,换1845可以了。但是第一次开正常关了再开就不能过显卡了。拔掉电再接上去开又能过了。就是开第二次不行。大家帮个忙吧!!多数是哪里问题了。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不过显卡

网友:
我看测试卡。电流表啊!!还有不过显卡的时候显卡还有点热哦!!测试卡跑E138

网友:
R50e是集显有一种带MiniPCI槽大多是不带插槽的,楼主说不过显卡不知是用可调电源判断的,还是用诊断卡判断的?关机后第二次不过显卡可以量北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