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5-28):
DELL E173FPB液晶显示器按键锁住了。调不了,一按就有个锁的标致出来,怎么样才能解开呢??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长按菜单键有没试过??大约10秒左右

网友: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长按菜单键15秒  就可以了
原文手册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新机应该把原来的接键换过之后再长按解锁,要不然问题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