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GVML2不跑码

楼主(2009-05-28):
开机不跑码 CPU 内存 南桥 北桥供电输出正常 但北桥上面的电容有几个阻值为008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北桥供电输出正常 但北桥上面的电容有几个阻值为008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
不懂?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总线 BIOS  I/O  桥

网友:
有时候复位灯偶尔会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