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时自动断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28):
电脑系统在过了进度条之后,就自动断电 不是每次都这样
只是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重启电脑之后又可以进系统
电源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脑系统
电脑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风扇没安装到位,可以更换一个试试,如不行看看是不是U座虚焊了

网友:
检查过风扇都没问题,先查查看如不行再来请教

网友:
有独立显卡,看看显卡上面有没有电容坏掉的。 看看主板上面内存旁边的电压是否正常或单条内存!

网友:
电源好的,那有可能主板

网友:
还是检查主板 看有没问题

网友:
上面说得对,风扇 座虚焊 显卡 内存 供电等

网友(2009-08-04):
你要是说是电脑用了一段就会这样的话就是发热过高。。要是说刚开机就这样就有可能是非曲直电源座虚焊 显卡 内存 供电等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我碰到过,加焊cpu座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