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48P CPU供电低 北桥很热

楼主(2009-05-28):
这块板子以前我给换过南桥82801EB桥 换完之后客户又把南桥给烧了,我又给换了一个南桥,IO也坏了,又换了个I/O     现在就出现CPU供电很低,北桥很烫,而且北桥供电管也很烫,我换过北桥的供电管,问题还是一样子,现在请老师们给回帖,给点意见

网友:
CPU供电只有0.5伏

网友:
测北桥供电对地电阻看北桥是否短路了。

网友:
北桥没有短路,这能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848 二手的才60到80元一块 自己收的40  再说你已经换了南桥 有不要再修吗】

网友:
看下北桥的供电齐了没啊 如果齐了的话 那么应该是电源IC的问题多一点咯

网友:
检查 CPU旁边 之 供电IC芯片 是否 坏 或 虚焊!

网友:
这样的班子好像没有意思再修下去了。南桥都换过了,北桥的问题很大啊

网友:
CPU供电电路很少出现负载增大,引起电源端输出电压抖降的情况
先检查是否由于电源管理芯片的原因引起的输出电压低,具体先查查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