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白屏求助

楼主(2009-05-28):
我有个老笔记本,有一次我用"Fn+ESC"(休眠)和"Fn+F6"(CRT/LCD)切换,LCD就不能正常显示了。然后我开机时外接液晶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进入系统用"Fn+F6"切换,LCD闪烁几下,什么都没有,一片灰白,再切换回外接液晶显示器也没显示了,只能关机。估计是LCD显示电路这边出故障了,请问是什么故障啊?高压板?好修吗?请高手们给与指教!
北京有笔记本维修经验的朋友有吗?我在西南四环,有近一点的朋友帮忙看看吧。先谢谢了!!!

网友:
外显也没了,可能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开机时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用Fn快捷键切换到笔记本显示后黑白闪烁几下然后白屏,再切换不回去了,必须重启。

网友:
找专业维修站看看吧,您是用户吧,自己解决不了得

网友:
没有经验的 可千万不要轻易动手   把故障扩大了可麻烦了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人员维修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特别是杭州的“泣笑苍天”。给于了很多的指点,我把主板到显示屏背面电路板的连接排线逐根导通了,没有断的。又查到模拟开关了,是PI5A319AW,应该就是切换内屏和外接屏的转换开关吧?用的5V供电,由于不了解具体的电路和各状态下的电平,只是量到了大概2.5V和0V的电压(万用表dc档位),按切换快捷键以后各管脚的状态不变,查不下去了。。。。。。看来的确需要高手来帮着解决了。

网友:
先把屏排除掉,然后你说的PI5A319AW和显卡都有可能。PI5A319AW应该是个TTL转LVDS的芯片。它的输入和输出都是信号,表量不到,要用示波器来捕,才好确定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