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453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

楼主(2009-05-28):
现在维修一台21寸的普屏------B+电源用了一只ET453坏了,上网也找不到其资料,想知道 ,ET453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希望知道的老师,朋友说一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资料看了是一只场管,但我修的CRT中ET453是一只三极管,在网上找了N久,只知道一些片段,说是一只放大的达琳顿管,现在没有此管不知道用什么代换,不知道能不能用TIP122代,谢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