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件,坏件,主板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9-05-28):
我在一家主板厂上班,感觉最难的就是这种问题最复杂了,尤其是什么贴片电容坏了什么的,能不能请高手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主板

网友:
没有什么好法 电容坏了就换百 检查看看那个有问题就换那个

网友:
二极管档,在路测不能为0,静态测量会从负值到0再到无穷大

网友:
火凤凰亮子
元气件的基本好坏判断我知道,就是有时电路中的某个件坏了影响了电路,怎么查出来呢,比如死机的时候有的电容坏了,漏电什么的,料坏引起的各种故障。

网友:
先看到有没有明显的痕迹然后再用蜂鸣档测,有充放电过程最后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