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B4PM-848P

楼主(2009-05-28):
磐英5B4PM主板拥有FSB800、DDR400、AGP 8X等三大高阶规格
C1或D0核心 之 CD24 或C D266都支持!
。。。。。。。。。
试 CPU
intel 04 celeronR 310
sl8s2 malay
2.13GHZ/256/533
G1核心(小电容06版)-0F49H

点不亮!?
BIOS 不支持 么!?
。。。。。。。。。

再上 CD2.4(D0)
点不亮!??????

后 检查 发现
CPU旁边 供电管1.4V(PHB108NQ03LT)和12V)PHB55NQ03LT) 之间 2R2 小电阻烧了
是三相供电 三个2R2 小电阻 全部都烧了!

请教 各位 师傅及高手
指导!
。。。。。。
谢谢!

网友:
烧了换呀?
LZ想问什么 ??

网友:
楼主 连2.2电阻那个脚是G级电压脚  啊   烧了  U就没供点了   上什麽U都不会跑码啊
  建议你查下 电源IC 和几个供电管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

网友:
上1.8的CPU 开机 进系统 玩游戏 都OK!
Celeron4 1.8G Northwood-128 Socket 478  0.13微米 100MHZ 18 400MHZ 128K 1.525v
!????

。。。。。。。。。

SC2643VXTS 电源控制芯片24PIN

网友:
那你把供电搞好在说上什么U,人没供电上什么U 都不跑

网友:
主板上应该有跳线帽的,你看看CD的CPU都是533的频率的吧,CELERON1.7   1.8  都是400的频率的,找到跳线帽跳过去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