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AF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05-28):
接到一块主板。。跑AF。。。。没折了!干掉io..还是一样的。。。还加焊了北桥。。。求网友解答!

网友:
你有没看供电,还有槽子你换了吗

网友:
内存不良,或接触不良,和IO无关

网友(2009-07-19):
量背面地址数据阻值

网友:
AF是内存问题,检查内存相关的电路。

网友:
AF等为乱马一般多为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