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5-28):
联想17液晶(外置供电的) 高压板子上面写(715L1085-3-4   IDPC7425A3)(SMS-194VO  0449 ) 高压板上烧了两个5706  还有一个八脚的4411(Q204)   后来我换了两个5706  去买4411没有但卖IC的人说可以用4511GM代换   我就买了两个装上去后就发现不用驱动板 只要一通电灯管就会亮  加上驱动板不开机时白屏 开机后可以正常显示  关机后还是白屏   就是说高压板一通电不要给信号就会自己亮灯管  开始以为是那个高压驱动(TL1451AC)IC坏  换了一个TL1451A   还是一样  通电就亮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是不是那个4511的问题  还是其它   请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吧

网友:
一 般 联 想 都 是 坏 C5706的 ,如 果 换 了 C5706不 行 ,就 直 接 改 板 .省 时 间 !

网友:
我来了,AO4411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