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修苹果IBOOK G4开不了机

楼主(2009-05-28):
我是做SMT的,爱好使然,喜欢在坛子里泡,不信看我的在线时间哦
朋友的一台苹果IBOOK G4的电脑坏了,开不了机。找维修的报价800,还不包修好。听说我懂点电脑,就找我看看,修好修坏不要紧的。
开机电脑有硬盘转动的感觉,不显示,CPU风扇不转。
没有可调电源,测量不了电流。直接拆了键盘和下盖,开机测3VPCU、5VPCU、1V、1.5V正常,无2.5V和CPU供电。
没有找到
,根据在坛子里学到的知识,断定是内存供电2.5V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25CA,场管是SI4804双MOS管,测量输出在开机的瞬间有0.6V的电压,然后降到0.03V,后级未出现明显短路,怀疑升压电容有问题,换了不行,换了芯片及MOS管一样,检查了周围的相关元件都没有问题,检查电感及滤波电容也没问题。维修陷入僵局。
根据电压的变化,怀疑后级电容有不良的,拉低了电压。但没办法测量,一个一个换工作量太大。这时想到了用电压法,将本本带到车间,接上2.5V可调电源,电流一下上到6A,叫同事摸摸看哪里的发热,结果同事大叫一声,手上被烫了白白的一个点。
最后换掉该电容,开机正常。
同事请我一顿饭,
回来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发下感慨:基地的门槛好高啊,像我这样的新手没办法看到好资料啊,学的很有限。
版主是不是考虑给我多加加...
开不了机

网友:
你修本以后肯定是高人,在努力哦

网友:
想不到第一次维修,就搞定了,真是不错,加油!不过维修店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点。

网友:
老大门还高吗是苹果啊,要800高吗。要是100、200维修的还可以生活吗?现在是不是维修的就可以修了还有维修的活吗,我看800一点也不高。

网友:
“老大门还高吗是苹果啊,要800高吗。要是100、200维修的还可以生活吗?现在是不是维修的就可以修了还有维修的活吗,我看800一点也不高”
实际上如果不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就去基地的培训学习维修了。
我在SMT接触到好多的问题是和电脑有关的,设备都是电脑控制的自动化设备,也让我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坏的最多的就是电源方面的。
电脑方面还是要向大家学习,也许吃鱿鱼的那天,我就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