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L自动上电怪现象

楼主(2009-05-28):
空板上电,亮一下就灭,可能是电源保护了。然后上甲负载和CPU都自动上电,复位几大供电压都正常。好奇怪啊,哪位知道的说下。83627HF-AW在这个板上不起开机作用。68脚开关短接无跳变,72脚也不拉低电源。

网友:
1117(或者绿线连接的一个三级管)有问题没有?可能是他组成的开机线路吧!坏了也是自动开机。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量不出短路,对地阻值都200以上的

网友:
空板时候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把IO取掉
看还自动上电不?

网友:
这个主板IO不参与开机的呀
开关短接IO 68无跳变,SLP-S3也无跳变,摘了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查一下南桥所需的V-LINK总线电压,标准是2.5V。
型号好像为CF RS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坏了

网友:
查一下南桥所需的V-LINK总线电压,标准是2.5V。
型号好像为CF RS
-------------------------------------------
老大应该在哪里查呀?

网友:
可是不上负载和CPU上电就保护,
上了负载和CPU就自动上电,复位时钟都有,该如何解释?
完全两个不同状况.
绿线连到南桥边上的一个3级管,摘掉后控制极一直保持3.3电压,输出是5V上拉,本来怀疑是那三极管坏,空板一通电控制极电压就没了,可是换了个好的上去也一样.
而且跑线发现开关的线也是进了南桥,不是去IO 83627.
好奇怪啊,连续接到都是古怪的板.

网友:
LZ
忘了问问
自动上电后能否通过触发排针关机!

网友:
LZ
忘了问问
自动上电后能否通过触发排针关机!
------------------------------------
不能.自动上电,上的是CPU也不会跑代码.

网友:
一定是NB或IO

网友:
那不是保护,有很多主板不上CPU就不能一直上电

网友:
楼上的兄弟,IO不参与开机,也会引起自动上电吗?

网友:
插一下cpu供电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CPU是断电的哦,至于你说上负载就自动通电,华擎板是自动通电的。
  所以我怀疑这些都不是故障点,我建议你在CPU电压没没问题的情况下上真U试一试说不定有新发现。

网友:
上面说的对,我感觉自动上电不是主要的毛病。我今天就有几片华擎的全是自动上电的,那是正常的,你最好按不开机的查

网友:
把IO换了
你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