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5-28):
今接IBM T41一台,不开机,接上外接电源,机器上的充电灯都不亮,并且电流表没有电流,怎么检修,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看一看待机的3、5伏电压有吗?如果没有查一下PMH4和U61的供电和有没有工作!

网友:
LS正解,该机器待机有3V5V待机电压产生,关键查此点。如果正常,查待机开机电路

网友:
此机,没有3V 5V,     1631  22脚有16V 供电输入,往下怎么查

网友:
查保护隔离,从电源口到1632  看看有什么击穿的管子,保险! 看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1:查TB,IBM芯片的工作条件!
2:IBMIC  43P  5M  ON  经R866电阻至1631 7P28P  是否为高电平!
3:三合一信号  是否成功送到了MAX1631  23P   途经D12

我也是新手,但我深知: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VREGIN16--VCC3SW--VINT16--3V 5V 1。8V  M
没有清晰的思路,修不好的!

网友:
你应该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先查有没有主供电,在查TB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并且有没有工作,然后查PMH4有没有工作,再查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有没有工作,查到1632工作了,那你接上外接电源,就有电流了,说明就已经待机了,至于能不能开机那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对不起应该是1631

网友:
IBM T41统供电芯片是MAX1632还是MAX1631呢

网友:
一定要明白 T4的上电时序  才可以修机子

网友:
待机为0,问题应该很简单,就查开电原接头那一快儿,

网友:
查11脚有没有2.5V 没有换,有的话查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