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CPU温度高

楼主(2009-05-28):
今天遇到一华硕主板,客户说经常断电,发现CPU温度超高,有70多度,换一新风扇后,温度还是在65度左右,请教CPU温度这么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CPU。如果是老P42.8以上带E的CPU要注意了。一般的风扇是吃不住的。发热奇高。一般用纯铜风扇,还是看一下他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
先看有没有超频
用好点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