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点开关风扇转10秒就停,无法开机

楼主(2009-05-28):
听朋友说是温控坏了,不知道是哪个温控,也不知道如何判断温控芯片坏,初学本本刚从台式过来的,很晕啊。各位兄弟指点下吧,不搞出来客户那边交代不过去。

网友:
可以直接更风扇,让他一直转,1根接地,1根接5V供电,可以从USB那接

网友:
关键在于开机的那10秒机器正常吗?
如果正常,先解决散热问题,一般散热问题不会这么快,除非没有散热片
如果不正常,上诊断卡,看电流,好多笔记本都是有自动保护的,比如没有内存(或者不过内存),开机一会儿就会断电

网友:
温控制芯片是不是有3个啊,也不知道哪个出了问题呢,该如何判断?
U1  ,1,2脚的电压是3.3左右,另外3脚并排的是接地.

网友:
楼主上电这10秒钟机器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检查一下风扇和风扇的控制电路。

网友:
貌似是开机掉电啊 楼主请形容妥当

网友:
风扇有没有堵

网友:
楼主发问模糊  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