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购买个人意见

楼主(2009-05-28):
1000元以下,那是玩具,玩玩就行了
2000元方案,淘宝上有些2000元左右的,仔细比较过各家的原理,还是同江的380比较好
3000-4000元方案,很多都是双面红外加热的,个人不推荐,主要还是红外的温控问题
4000-6000, 这个价格区间可以买国产很多的两温区的,推荐买深圳那几家我们论坛上前段时间有比较过,有实力的BGA产家,雷科除外
6000-8000, 这个价位的BGA也不是很推荐一般都是下加热多个曲线的和多加块加热砖的两温区,实际上目标红外砖加热的还是很难控制到那热风那样的准确,买这个价位人还是出点血直接三温区来的好
8000以上,是现在的主流,个人觉的入门的三温区就够了,触摸的不如直接表头的来的合算。触摸屏实际就是连在表头上的一个小电脑,使用稍方便点。

网友:
分析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
过几天让大家见见三温区的机器
大家一定会说这个就是不一样
哈。。。。

网友:
LZ研究的比较透彻。学习了。

网友:
哈,我的那机器其实就是在论坛上各位DIY先驱的基础上合成的,只不过因为广州的工业发达,什么东西都好买到,加工费也便宜,所以我为大家代劳一下DIY的想法,,,举个简单的例子,铝型材在广州都是按18元/公斤买的,但 ...
引用 网友A:

你在说我吧
我的那两根铝条,我称了称,不到一公斤
30元: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