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600GE高清版 128M 花屏 新手上路,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09-05-29):
自己用的一张影驰7600GE 高清版 128M DDR3
此卡是没有风扇的·因为温度很高·自己就DIY了以个8厘米的风扇上去,温度是解决了,但是又出新问题了。最开始我是用在V星945PL主板上·偶尔要出现花屏后就黑屏了,从起电脑后正常。
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没在意。后来自己用在V星NF550上 问题就出来了。玩3D游戏要出现花屏现象,出现后马上黑屏。从起电脑正常,玩传奇等2D游戏没问题。现在有时候开机10分钟左右出现以上情况,从起后又正常。用3D MARK 03测试 没有出现花屏的情况。不知道从何下手,看了很多显卡维修的帖子,都说到啦一个显卡测试工具,但是自己没有,所以没有测试结果。本人是新手上路,请 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上传张显卡的图·没有相机·在网上找的一样的图

网友:
忘啦说,玩QQ飞车游戏,进入游戏正常,但是一开始玩不超过10秒就出现花屏,郁闷中。
求助各位大侠啊·!!

网友:
把显存全部换掉应变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必须要全部换吗?能不能给我个测试软件,我测试下·然后上传个测试结果,大家再帮我分析下
我的邮箱是515000015@qq.com 谢谢啦
刚才耍鬼武者3的时候出现啦问题,我马上按Ctrl+F4后 出现啦桌面,画面是没有安装驱动的那种
桌面有个错误提示  说什么NV4驱动程序已经停止工作,叫我重新启动程序。
我重启后·电脑又正常啦·郁闷啊

网友:
刚才我玩鬼武者3出现问题啦·以前都玩这个都没问题的·出现问题后。我马上按Ctrl+F4,反复几次后终于出现了桌面。不过感觉像是没有安装驱动的样子,颜色不正常。桌面有个提示框。说什么NV4什么驱动已经停止。要求我从新启动电脑。是不是我的显卡驱动有问题哦?自己看啦些帖子,觉得又像是显存有问题。
楼上的大侠,能给我个显卡测试工具吗?我的邮箱是515000015@qq.com
我好测试一下然后上传上来,给大家个参考。谢谢

网友:
LZ
至少先用软件测一下吧

网友:
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在判断

网友:
因为是新手·所以不知道用什么测试软件。今天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显存和芯片全部吹啦下
看啦一位朋友曾经的经历。吹完后并没有就等它自动冷却,而是换成暖风继续吹了一分钟的样子
然后等了10分钟后。上机。开极品飞车9,没问题。马上又开啦QQ飞车,还是没问题
相信应该OK啦·不知道能用多久··谢谢论坛里的朋友们的帖子和意见给啦我很多灵感··

网友:
对于种品牌的   这种卡  闭着眼换显存  遇到好多块了  都是显存全坏 bc14 的  三星颗粒136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