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笔记本图纸 英文标注意思

楼主(2009-05-29):
本人研习 电路图纸的时候看到几个琢磨不出来的英文
发出来大伙 说说各自的看法
DISCHARGE
CV20
VINT20
-EXTPWR PMH
RT
M1-ON
M2-ON
VCC3M-ON
VCC5M-ON
VCC1R5M-ON
MPWRG
VCC3LAN
先写这么多 ~~~各位维修界的仙人 给点HEIP FOR ME 谢谢 !!同时也希望各位前辈能把自己觉得
很重要的 电路图英文标注拿出来探讨和分享 ~~

网友:
个人见解,不一定正确
DISCHARGE   取消充电
CV20
VINT20
-EXTPWR PMH   额外供电  PMH芯片
RT            实时时钟?  充电常数?
M1-ON     以下5个应该是开关信号
M2-ON
VCC3M-ON
VCC5M-ON
VCC1R5M-ON
MPWRG
VCC3LAN    网卡3.3V供电

网友:
DISCHARGE   取消充电
EXTPWR PMH   额外供电
恩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通了  谢谢你~~
CV20   ???????????
VINT20????????????继续讨论 呵呵

网友:
也没什么特别之处,IBM电路图里用来说明的:
DISCHARGE,放电;
CV20,某个中间过程电压名称;
VINT20,比较重要的一个中间过程电压名称;
-EXTPWR PMH,EXT作外部、外接讲,PWR,Power,电源,PMH4的外接AC电源插入检测信号;
RT,应该是resistor temperature(不保证100%正确,也可能是tempt),热敏电阻(或温度检测);
M1-ON、M2-ON、VCC3M-ON、VCC5M-ON、VCC1R5M-ON,ON初中时学过,这里作导通的意思,也就是可以输出;
MPWRG,这是由3个单词组成的,M具体含义我说不清,PWR,Power,电源,G,Good,和在一起就是M电源状态正常的意思;
VCC3LAN,LAN,网络,顾名思意就是网卡用3.3V电源。
楼主你的问题也困扰着我:我在讲课时,同一个单词要反复强调3次以上,学生才能勉强记住。究其原因——他们的初高中英语基础不好,很多望文生义的东西也没法理解,所以也就记不住了。

网友:
RT是指定时电阻

网友:
对我查了下 RT是一般表示热敏电阻~~~

网友:
维修专家讲的很透彻  多谢各位的捧场~~你们的回答我都很满意

网友:
维修专家可加你为好友么  有问题我向您学习~~601225958 本人的鄙号

网友:
MPWRG,这是由3个单词组成的,M具体含义我说不清,PWR,Power,电源,G,Good,和在一起就是M电源状态正常的意思;
m是不是main 主的意思

网友:
MPWRG,这是由3个单词组成的,M具体含义我说不清,PWR,Power,电源,G,Good,和在一起就是M电源状态正常的意思;
如果我解释的话M 应该是主要的意思  合起来就是主电源状态OK! 不知道对不?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具体指哪份图纸,以IBM ROME-2 V0.49图纸第73页TSURUMAI(TB62501F)为例吧,如果楼主指的是RT1~RT4(位于0A至3A、以及0B),则我说的正确。这几个电阻位于实物的电池接口附近,用于充电部分的温度检测,最终输入至TB62501F的55脚(TH_DET,即therm-或thermal detect,我译为过热检测)。

网友:
我看的是一份 基本都是英文讲解主板上电的每个细节步骤 图文并茂~~具体不是针对哪个笔记本板子的
不过用你现在讲解的知识我套上去理解的话 感觉能顺出来!!

网友:
真好,我正在找这些引脚定义
BAT_VOLT   电池电量检测信号
BAT_DRV     电池控制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共同讨论  呵呵

网友:
肠粉酱油  那个你还有相关的理解么 类似BAT_VOLT   电池电量检测信号
BAT_DRV     电池控制信号 这样的东西

网友:
厉害呀,就是太少了,想多学点了啊谁再发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