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OMS电池怎么更换,求救。

楼主(2009-05-29):
笔记本COMS电池怎么换,原来换过没换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
拨下来,插新的上去。就这样!

网友:
换电池也~~~~~~~~~~~~~服了YOU

网友:
换电池就把旧的换新的吗

网友:
s说的专业点  换个同电压  同尺寸 装的进就要的啦

网友:
行不行啊,现在这论坛里怎么什么样维修级别的人都有啊

网友:
拔掉电源,拆下电池,打开c壳、d壳(别说这也不会拆奥,呵呵)找到CMOS电池,拔下,换一个新的(要有电的,别拿旧的奥,呵呵),ok,底下就不说了,自己看

网友:
有的是焊在上面的得用烙铁卸下来

网友:
不行的话,你找一个同电压的,同尺寸的,不过笔记本的BIOS电池一般都是用点焊机焊的,一般的电烙铁还焊不上

网友:
现在怎么这样的人也进来,估计是换BIOS后没效果,怀疑没换好,还是送修吧,别以为看了网上怎么说的就这么做,菜鸟还是少动为好,真以为笔记本谁都能动吗?

网友(2009-07-01):
提示以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电池多数是锂电,普通电池可是不行的。普通电池时间常了会被击坏短路的。会引起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