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的型号怎么看它电压还有电流??

楼主(2009-05-29):
请问各位高手,因在下菜.请问一下.常用的场管3055,15N03,45N03,60N03,70N03.是这样看出它有多少伏和电流吗?

  例如:70N03它代表70安电流和30伏电压吗???路过要是知道的请赞许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今日放假就没人上网吗???怎么没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前面两个数是电流,中间的是指N沟道MOSFET ,后面的数表示电压,就这些

网友:
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知识点要分享吗?谢谢

网友:
70N03它代表70安电流和30伏电压吗
我不懂这个,只是70安应该是很大的电流不太可能出现在主板上,应该是70毫安

网友:
70T03H-AP
60A30V9m53W

CPU供电管!

网友:
楼主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

70N03它代表70安电流和30伏电压吗
我不懂这个,只是70安应该是很大的电流不太可能出现在主板上,应该是70毫安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70A的啊,CPU功率这么大,供电电压又低,电流能不大吗?再说那只是额定电流而已

网友:
应该是70的,因为CPU的供电电流本来就很大的,

网友:
刚查了下资料和LZ说的一样
原来真的是70A,
70N03它代表70安电流和30伏电压吗?
没找到场效应管型号定义,只找到和这几个型号差不多的解释,和LZ说的一样
TSD45N50V NMOS 场效应模块 500V45A400W
TN2460L
35N120 1200V35A250W

网友(2010-04-12):
有些管应该是这样看的,上课时好像说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