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ATI9550花屏的一点精练,希望大家能快速简单的修好花屏问题

楼主(2009-05-29):
关于修ATI9550花屏的一点精练,希望大家能快速简单的修好花屏问题
9550 2003年到2005市场占有率很高,现在很多人觉的电脑玩游戏够用就是因为但年选了它!!!速度快发热低!!!但是现在坏的也不少!!!主要问题就是花屏!!我修了不少9550,有点小得!!希望帮助大家少走弯路!!简单说下我的维修思路!!!
1。看卡   就是仔细观察显卡有无糊掉鼓起的显存,有就直接换多半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没合适的替换,解决办法见下面
2。摸卡   就是加电工作的时候用手指摸显卡元件,主要是显存周边,看温度和有无干扰情况发生,烫手或就接触干扰发生都有可能找到了坏的地方
3。改卡   主要是如果看不出或摸不到问题就用这个必杀技!!!简单说就是改bios 变显存容量和位宽,因为我修过的9550pcb 都是以公板型为蓝本设计的捷波  同德(双敏  七彩虹  盈通) 都是这些  还有 迪兰恒进 蓝宝石  这些公板就更一样了  !! 方法如下:
1,刷64m64bit 的bios  不用焊下显存的!(bios在显卡bios资源区第7页 蓝宝石64m64b两个都可以的,三星 现代 elixir 都可以直接用 ,有点注意我的核心被超到了350m  如果卡上的核心电压低于1.21v  就改到安全的250m 得了!!!刷好后如果开机不花了,就用软件再测试  大型3d游戏什么的,看它还花不!!!!  不花就表示坏的显存是上面的4颗(正反各两颗)具体是那个再换测也简单了!!当然偷懒直接给他用也可以了哦!!不用动风枪和烙铁的  就是卡性能的降低了-----64位64m!!如果还花屏那就是下面这4颗有问题了,逐一检查就可以了,要是没有换代的,就直接重上面下几个过来!!笑------这叫撤东墙补西墙!!!简单说这方法修就是不怕没显存换,一般坏的不过1到2颗显存,要是改为64bit64m用的话最多还有2--3颗可以修别的卡!!---------又偷着笑了!!
  注:因为9550发热低,真真核心脱焊的少之又少,大多坏的是显存,改卡bios那招对付那些bga显存的效果最好,有一半机会不用动风枪烙铁的!!!
  有什么不足和更好的建议希望大家指出 !!

网友:
LZ
测量显存不用你那样费劲的

网友:
显卡中的公版和公包不是一个意思啊。楼主你说的公版就是品牌的原厂PCB 8--12层的板

网友:
维修9550的卡,第一步看芯片有没有破损,有的话就可以直接换芯片或扔了。第二步测试显存,把有问题 的直接换掉就可以了。对于应该换哪个显存在后面我会慢慢告诉大家

网友:
看了很多9550的问题,还是不怎么懂,,手上有12块花的。。

网友:
我也有3块都花屏的   用R3不会测   修不了啊  还的多看你们聊啊。

网友(2009-07-03):
收了几十张  都是芯片有破  晕  看来没救了!  下了R3去测试    会显示的都是全部包错  !

网友:
这招简单,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手上有几块MSI 9550 花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BIOS 也刷过还是一样,有一块是BGA的问题,晶体都压坏了 ,,,可惜,,,,,R3不会测试,郁闷。看了LZ帖子。我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