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不上电池能亮,上电池不亮故障

楼主(2009-05-29):
这个板子不上BIOS电池一切正常。能跑码,能点亮。如果安上电池只能跑码,也能跑完,但就是点不亮。这样的板子我有六张,毛病全一样,电池也有电的。也没有接反。谁能支个招。怎么回事。电池电路没有短路,安了电池COMS跳线上有3V电压。
点不亮

网友:
短一主板上的正负极试试看。

网友:
短了,没用。电池我反过来接都试过了,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的确是怪事,等LZ解决了,把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整理成一个完整的帖子,让我们参考一下呢!

网友:
本问题已解决,重写BIOS。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