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主板问题

楼主(2009-05-29):
ga-8irx显示26,就是不能装系统,总是蓝屏,难道必须刷bios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换内存试过吗,是安装到你一步出现蓝屏还是随机出蓝屏?换过还这样就刷BIOS吧,

网友:
内存换了好多条,还是不行,bios是焊在板上面,检测安装信息就蓝屏,我ghost也不行

网友:
开机用光盘引导进DOS模式,把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可要同型号板子的)预先刻录到光盘里,在DOS下刷

网友:
楼上的弄得复杂了吧。他能运行GHOST说明能进入DOS 。为什么还要把BIOS刻进光盘呢。直接存到硬盘上写入就OK了哟。

网友:
三人行,必有吾师”

网友:
现在又出现在代码26时检测卡上clock灭?
请指点!!

网友:
对,不烫,在dos下可以进行硬盘对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