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0拆了7块显存之后显示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09-05-29):
还有没有的救哩!屏幕一直在这样闪

焊回去之后的参数 (还有显存型号为K4D551638F-TC50 可用什么代替哩)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1075476
FBA[63:32]        25325824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1 A06 A07 A08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1687246
Write   Error Count: 44714054
Unknown Error Count: 0

将显存调换之后又出现这些错误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拆几个再装几个啊

网友:
兄弟你在搞什么?显存都拆了还能不花?
你是想说什么?什么有没有的救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你把显存补上,上个测试结果我来帮你看。

网友:
就是说..找到 和上面那个一样的显存  或者 兆数.位宽相同的 显存 装上去..
运行  MATS    会产生一个  TXT 的文件   用好卡 上去吧那个文件打开 吧里面的数据发过来..

网友:
学不懂怎么看呢

网友:
晕,跟我一样拆啊,,呵呵,,越拆越花的。。。。只有用软件测试的,,你这样越搞越坏,,有时拆,显存拆坏了,也很容易拆掉显存周围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好好学习

网友:
查A通道的地址线和数据位

网友:
哪个A通道的地址线和数据位一般参数多少为正常呀

网友:
你这块卡已经报费了。这种5200的显存排位是从下到上,从右到左。就是你要留也是留最下面那个

网友:
我这几天试了很搞了很久都不行看来是报废了

网友:
老兄别放弃继续练,要不怎样才能学会啊

网友(2009-06-28):
要一点,对显存的引脚定义有一定的认识,才能够修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