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845LM三帝主板故障为系统运行慢

楼主(2009-05-29):
一块P845三帝主板故障为系统运行很慢,仔细观察板子元件没有明显故障现象,用编成器写BIOS无效。说明并非软件问题。该主板CPU为两项供电,上下MOS管共有四个,用数字表先查CPU供电MOS管阻值正常,又查北桥,南桥,IO,网卡芯片及声卡芯片的周边供电电容对地阻值也基本正常。去掉CMOS电池,给主板加电先不触发,用电压档查南桥两个待机电压1.5V和3.3V正常。分别由三端稳压器TPL431和HPN2222A来完成。此时用手摸IO芯片,网卡芯片及南桥无发热显现。用镊子触发主板加电后又查北桥三个供电电压2.5V,1.5V,1.8V正常,内存供电2.5V正常,由MOS管C5706产生(和北桥的2.5V是一路的),电压都正常,此时用手摸主板元件及供电MOS管均无明显发热显现,一时没有了思路。难道MOS管软击穿,把恒温烙铁调200度用烙铁沾松香把主板上所有的MOS管都熏成白色的一层雾然后再加点短时间内发现北桥的一个供电MOS管很快由白色变成黑色说明这个MOS管有发热显现,更换此MOS后插电试机系统运行速度正常!有时候元件性能变差,仅仅用用电压法,电阻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到温测法!用手无法感应到的温度不妨一试松香熏雾法!白色变黑色!原行必漏!

网友:
看bios里面cpu的二级缓存是否关着

网友:
软故障确实较难查找,多谢分享!

网友:
高手阿,怎么琢磨的

网友:
呵呵!还真是学到了

网友:
从来没想过这样去测,呵呵,LZ确实细心呀,这样都能想到

网友:
温测法!用手无法感应到的温度不妨一试松香熏雾法!白色变黑色!原行必漏!
什么意思

网友:
我是新手,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一上下松香熏雾法是怎么做的,呵呵
那位师傅知道,请就来听听,不胜感激

网友(2010-03-18):
天啊,还有这招,今天收益匪浅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