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M800 无CPU主供电

楼主(2009-05-29):
新天下 HA-P4M800 PRO-ML 无CPU主供电  量ISL6565 各脚电压如下
1脚1.8 伏 2脚3.26   3脚 3.29   4脚3.29   5脚3.29   6脚0伏 7脚3.29   8脚3.29
9脚0.56  10脚0        11脚1.11付  12脚2.67  13脚0.65  14脚2.67  15脚2.69
16脚0.3  17脚0  18 脚0.34  19 脚0 20 脚0 21 脚0.06 22脚0.06 23 脚0.44
25 脚1.94   26 脚5.09  27 脚1.49 付 28脚1.24

量 付芯片6612 电压 如下
1脚0付 2脚12付 3脚0.33 4脚0付  5脚11.9     6脚 7脚都为12付8脚0付
我请教下大家   27 脚1.49 正常吗 是不是 需要高电平.因为27脚连一电阻 表示489一头接12付 一头出1.49  把和27连在一起的电容去掉也是1.49   上管 D级 12伏 G级0伏 S级0伏 下管D级 0伏 G级11.9伏
查资料说INTEL VCC-VID 需要1.25付  VIA的VCC-VID 是多少
这快板需要从主芯片 开始查 还是从副芯片开始查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查下供电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看下供电IC输出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换供电IC

网友:
上管 D级 12伏 G级0伏 S级0伏 下管D级 0伏 G级11.9伏
大哥 下管G级都11.9伏了 是不是芯片坏了或高管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S级无输出 下管G级有11多付 这是芯片的保护输出,是正常的 把上管拆下来测过 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管是好的 供电IC是那个 请说明下 谢谢

网友:
6565的外部关键引脚电压都正常
建议更换一下6565.6612,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 VIA的VCC-VID 是多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