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与安全芯片有关吗?

楼主(2009-05-29):
IBM X31时亮时不亮,唯一发现的问题是CPU供电高达1.48V,但取下安全芯片又降至0.95V,
CPU供电还与安全芯片有关吗?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找下图纸 看下     应该是有 关系  的

网友:
有关系,因为拨了安全芯片后机器会无显示,无显示和有显示时CPU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你可以把内存拨下,量一下CPU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