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5-29):
主板诊断卡显示26 ,显示器没有显示,换显卡后能正常显示,显卡电压正常,是不是GPU坏了?
有没有可能是BIOS程序的事?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你要求助 ,想知道更确切点的答案,你就的 写的更清楚些
什么牌子、什么芯片、什么主板、开始的 风扇运转情况、有无摔过、

网友:
上面看不到是什么牌子的,只是看到NV芯片,GPU 上写着是nv gerorce 2 MX 400 这个是64M的
没有摔过就是用着就不行了,是散热片的,没有风扇

网友:
这种显卡 呵呵 老到点了 不好说什么问题

网友:
把金手指上的氧化层用去锈笔擦拭一下。
查DC-DC电路。。
BIOS?GPU?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卡 用手压住GPU能亮 然后直接加焊 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1PCS,映泰7300GT的卡,跑26,是BIOS程序不对引起的。

网友:
先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应该是氧华的问题

网友:
那种卡你查一下MOS管,,很多都是那个坏了

网友:
请问,跑26不亮涉及到的BIOS是主板的还是显卡的?

网友:
你试试能不能进系统,如果可以的话就是BIOS坏了

网友:
显示器没有显示,怎么看进系统呀,进不了呀

网友:
以后标题描述不清的会员,请贴上显卡实物图,这样可以帮助你解决语言描述上的问题。要不大家猜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网友:
如果擦过金手指还是一样的话,那就上锡炉了,要么就好了,要么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