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引脚对地阻值?

楼主(2009-05-29):
请问PS/2口键盘鼠标的供电脚对地阻值资料上说是180-380左右,我的比这大很多但是他们都好用是怎么回事呢?
资料

网友:
资料不一定就是准确的
正确的判断方法是四个引脚都应是均值。

网友:
楼上正解,有些供电阻值低点,但量下电压就OK拉

网友:
因为有的是有上拉电阻,有些没有上拉电阻,所以你要看实际的情况来确定,看四个脚的阻值再看

网友:
电压5V对地值600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
请心在飞翔解释一下“正确的判断方法是四个引脚都应是均值。”是怎么回事,我看在基地的教程只提到时钟和数据引脚是600左右,没有提到供电脚是多少?

网友:
书上的饿只是一个参考!就像测电源接口!书上说的正常值但在实际测试中有的更低!不代表就有问题!
所以了还是要按实际测试的为准!

网友:
学东西太死了,不会变通,修东西就要灵活

网友:
我想弄清楚什么样的板子,供电脚阻值多少是正常的,总结清楚免得以后走弯路。不知我的想法是否可行啊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 没必要记得这么死

网友:
这个阻值大小是不一定的
应该说是180-750都是正常
不过只要有5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2楼的心在飞翔说的“正确的判断方法是四个引脚都应是均值。”是什么意思哪位给我解释一下?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数据只做为一种参考。。。。。。